楼主(2021-01-05):
公司一中频电炉,输出铜排中间部位发热严重,两端温度不高,折弯处出现2CM短路引起的故障现象,在此请教各路大神原因何在?

网友A:
有图最好,没图的话不好判断,如果发热部位刚好是接线地方怀疑是接触性发热,如果没接线,怀疑频率偏高。有点绕啊,不是很精确的判断

网友B:
过度钣工艺折弯的R可能太小引起的 涡流现象  为什么过去那种花絞线都很少有用的了 那种线涡流损耗非常严重  其实很多很多这种现象被人们忽略

网友C:
如果只是铜排折弯处发热严重,怀疑是折弯过小导致。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D:
上图啊。发热无非两种,电流大发热和感应发热

网友E:
看看负载电流情况,是不是电流高引起。还是突然间铜排发热,之前使用是否一直正常?

网友F:
有互感器监控麽?

网友G:
上图,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H:
同意2楼观点。中频炉的功率电缆,理论上电感值为0才好,铜排有弯折,相当于对电流有阻力,频率高弯折处的阻抗就大,会产生附加功耗,使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