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5):
手上一台R8的ACS800变频器大约260KW,VF测试带小电机正常,想试一下DTC,电机比较小(30KW),99组参数按照铭牌输入,辨识的时候报FF52(未设定电机参数或电机参数与变频器数据不匹配),动态识别和静态识别一按运行就报警,请问是电机小了识别不过去吗?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1/6,不能用DTC,只能用标量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