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老的西威伺服器。。。开关变压器很奇怪!

楼主(2021-01-05):
1、铭牌:
2、有一个磁芯,像开关变压器,但找不到绕组(红圈标注),只能在磁芯下面的PCB上,看到有印制的同心走线,用的PWM芯片是UC3842:

楼主:
如果这就是开关变压器,绕组在哪里?
如果不是开关变压器,各种驱动用、运放用、CPU用的低压DC从哪里来?端口插座绝无低压DC引入。

网友A:
如果是开关变压器,最少都有四个管脚吧,图片看不到管脚啊

网友B:
应该就是一个磁芯。相当于一个磁环,相当于滤波器,线路板的线路从磁芯通过

网友C:
平面变压器吧,利用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变压器吧,利用PCB
最有可能。
但是,印版上的印制绕组匝数也就十几或几十匝,此时变压器的磁通密度肯定比传统开关变压器设计所要求的几百匝绕组下的磁通密度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变压器吧,利用PCB
查了一下百度,“平面变压器”,确实如此!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128/10/1751130_797741248.s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面变压器吧,利用PCB
学到了,
看什么时候也画个板试下。

网友E:
这个个人觉得就是个电感!开关变压器被拆掉了吧?那里有开关变压器的位置和引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