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软件打不开

楼主(2021-01-05):
如图,软件开始是能用的,中间过了几个月没开过,今天要用的时候就成这样了。重装了好几次,又换了最新版的3.12版,还是一样。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多半是杀毒软件造成的,关闭杀毒软件后在重新安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杀毒软件造成的,关闭杀毒软件后在重新安装试试吧。
从来没装过杀毒软件,windows defender也从来都是禁用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电脑中安装的一个应用程序出问题了,百度上说,系统提示你出现了非法错误存储,你回想一下,再出现这个提示之前,你安装了什么程序,然后你进入系统,将这个程序删除掉,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台达的软件,除了通讯管理不太稳定和文本软件偶发出现你这种情况,一般重装软件就解决,ISPsoft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我所有电脑都是正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