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6):
如题,是真的不容易烧吗

网友A:
没有绝对的,看你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合理,变频器保护性能是否灵敏,杂牌的变频器很难保证,曾经碰到电机变频器一起烧坏了……

网友B:
如果相关的过流、过载参数设置好的话,应该会保护的好一些,但也不是那么绝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有些文章看的说起来很稳的样子!

网友C: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但也不是绝对的,只有合理的配置和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D:
相对来说是安全性高的

网友E:
只能说相对来说的,不能绝对的。

网友F:
一样会烧电机,我们空压机上用的曾经一年烧两台250千瓦电动机,参数都是厂家设置好的。

网友G:
该坏还是要坏的,应该说差不多

网友H:
楼主说的没错吧   参数设置没问题了   确实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I:
接地短路还是可以避免。但是如果参数设置的不当,保护值过大,电机仍然会烧。没有绝对的。电机还是应该平时多加强检查,注重保养。很多机械故障造成电机烧。

网友J:
烧不烧电机,不是用不用变频器,而是在设计系统时,针对电机的保护是不是做到位了。

网友K:
谁说不会烧啊,我都遇到过不少了,只是电机烧了,变频报过流,你可以复位,但一启动就再报过流

网友L:
没法完全避免!

网友M:
只能说烧机的情况减少,避免是肯定无法避免的!

网友N:
变频器在启动停止的时候对电源有保护作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对电机的保护作用不大,只是能检测到有些故障如:电机接地,电流持续过大等

网友O:
大大降低了烧机的风险,可不是没有烧机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的,谢谢讲解。

网友P:
确实比较少烧,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