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号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为啥变成1就读不到了主站了呢 求大佬解答
主站Q系列 QJ61BT11N CC-Link
从站fx2n 32cclink

网友A:
描述不清除,哪个东西变成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没传上,请问第一个k0换成k1就读不到主站数据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三菱FX对智能功能读取写入的地址分配啊,安装在cpu右侧的第一个智能模块就是K0,除IO模块外。

网友C:
你FX系列主机后面跟的特殊模块,编号从0~7,也就是第一个编号为0;
你改成1当然不行了;除非你fx2n-32ccl前再加一个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