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捷控制松下A6

楼主(2021-01-06):
DRVI 绝对定位

DRVI   K1000   K1000   Y0   Y1

d8170记录Y0端口发送了1000个脉冲,但是由于电机被卡住了   实际  只走了一点 ,,,

我接了

松下驱动的    伺服准备 35    伺服报警 37

请问需要怎么接线  才能让PLC知道   电机后在的编码器实际走了多少 ?

网友A:
不知你是用的是那款驱动器?建议你还是看看伺服手册吧。应该由伺服控制器反馈给PLC高速计数器吧?或者通过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A6    看了手册  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AB相输出的那种吗?

网友B:
Z相有个集电极输出的,25脚接plc的COM端,19脚接plc的高速输入端,这样伺服电机每转一圈PLC可以记一个数,如果觉得不够精度的话就要接AB相,但是这个AB相是差分输出,PLC不支持,需要加个转换电路板。

其实最好的是在传动部分加个编码器反馈。,可以看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437

网友C:
在传动端加编码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间不太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次工作只转   五分之一圈   传动这里空间不太允许加编码器,,我还是想看看驱动器这里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Z相  不到一圈  不可以计数吗     Ab相输出的话都是什么转换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种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Z相  不到一圈  不可以计数吗     Ab相输出的话都是什么转换板呢

Z相其实是Z点。
转换板:差分转集电极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Z相  不到一圈  不可以计数吗     Ab相输出的话都是什么转换板呢

Z相是一转只有一个脉冲的,马云家搜  编码器差分转集电极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淘宝已经下单   到时候先咨询那边的技术支持    还不懂再来问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了一个差分转集电极,,看了它视频里面 又有一个

集电极转差分。。。。是把PLC输出的脉冲 通过这里再传送 伺服驱动  那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些只支持差分输入的,所以就有了集电极转差分的。具体用法什么的你要咨询淘宝客服,我本人没用过这种转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那只接AB相   Z相可以不用接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只接AB相   Z相可以不用接了吧

对,Z相就不用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