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误动作

楼主(2021-01-06):
公司因装配时常出现产品混合装配装箱,给客户造成很不好的印象,技术部提出增加一个计数装置,以此区分开混料的问题。接到任务我提出问题,公司产品属于喷涂工艺,工件是悬挂式的,大件产品还可以,小产品晃动大会有误差计数不准的。技术部很强势就说哪是你们自己解决。

    接到任务后交给下面机修处理,结果他们都不接招,说他们不会搞,还有就是怕被套路,他们以前吃了很多这方面的亏,严重的还被罚款。没办法了,新来的我就自己动手吧,让他们看看我也是懂技术的。买来零部件做好了控制系统并安装完成,试运行后一切正常,后来就没有管了。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走到现场看到计数装置,便顺便问问。结果操作人员告诉我说计数不准,设定500个产品,计数却是800多。我吃了一惊,不会呀你说几个产品甚至10个左右的误差倒是有可能,但是这么大差别就不正常了。现场观察没发现问题,光电检测也正常,计数也正常,到底错在哪里?很疑惑。因地域的限制一个人观察不方便,叫来实习大学生一起观察,发现确实会多计数,感觉很奇怪,最初怀疑光电开关问题,但是多次实验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是计数器问题?也不对呀,发一个信号计一个数也对呀。后来我无意中发现计数器脉冲转换继电器似乎多动作了,它会在计数中几个产品就会多动作一到三次左右。如果问题是这里,那么问题在哪里?难道是继电器电压不对?拿来万用表一检查电压,发现继电器工作电压只有21VDC,与工作电压24V差3V,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加上控制线路有19多米长,光电开关动作越频繁压降就会越大,这样就造成了电压不稳而引起误动作。于是就把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至26V,稳定继电器24~26V,这样就不会有无动作了。果然这样调整后,再观察就没有吴动作了。

      后来我也想了一下,这件事的出现主要是太大意引起,今后还是要注意细节才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计数装置,如果是大的控制系统就麻烦了。

网友A(2021-04-22):
误差原因  可以是程序写的时候没采用数值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用程序,就是继电器控制

网友B(2022-02-17):
24V电压,才19米电压就下降3V?  这个降的太多了吧,感觉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了,加上继电器电压最低电压在21V,如果动作频繁就引起了故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