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6):
组态王与485型温度变送器通信遇到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同样的设置(如图1、图2所示),台式机win10系统组态王跟变送器就是通信不上,笔记本win7系统却可以连上。

第2个问题,通过win7系统连好通信后,数据读不上来,一直显示0,我温度-变量定义图3所示,变送器的温度范围是0~100℃,对于定义变量中的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原始值和最大原始值不知道设置的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寄存器,我设置的40001,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变送器通信协议我也上传上来,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用第三方调试助手测试一下温度变送器,调试助手可选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我提供给你:

网友B:
4万零1不行试哈40万零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万零1不行试哈40万零1
40001和400001实际地址不都是0000么

网友C:
不觉得1-2问题矛盾吗?
我看都没通上

网友B(2021-02-27):
数据格式对不对,整数、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