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好与否欢迎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1-01-06):
刚开始练习着画,欢迎给点建议。
根据各位给的建议,又借鉴了一下书本,改成这样的,不足之处还请给讲解下。

网友A:
您是不是忘了点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给点建议哈

网友B: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C: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有点不搭边啊

网友D:
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哦,SB1启动按钮应该是常开!

网友E:
没有线号?

网友F:
触电号也没有。

网友G:
SB1应为FR1,缺KM2控制回路及互锁,电机缺地线,FU1可以取消,缺线号,如果电机较大还缺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缺电机功率标示,如果按钮在现场控制还缺端子图,缺元器件清单,缺指示灯,先这么多吧。还有更完整的等你熟练了再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讲仔细一点啊,刚开始学着画,不太懂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标记错了,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 建议很好,也很受用!

网友I:
用的易盼?

网友J:
可以结合别人的电路,在比较一下,就容易发现问题了。不过开始能画这样,还是挺好的。不能打消楼主的积极性。

网友K:
画图知道控制原理才方便,从图可以看出楼主控制原理有欠缺……

楼主:
回复 网友L:
CAD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待改进,谢谢建议!

网友M: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N:
先看到没有正反转互锁,想到可能使用机械互锁

网友O:
没画过图,第一次画成这样可以的,图纸本来就很少一次成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画的太累,就没有画另一边,本来想粘贴复制过来的,看了一下线圈的距离,如果再加个电气互锁就不太好看了,就想着算了吧,晚上了再把握一下尺寸接着再画。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你给的信心,坚持方能胜利,也祝愿你新的一年里更上一层楼。

楼主:
回复 网友M:
CAD噢!

网友H:
对于初学绘图者来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最容易上手的个人感觉还是PcselCAD。自带符号库,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用,而且最新版使用起来和AutoCAD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OK,谢谢了!

网友P:
两个按钮的常闭点挪一下位置,安装的时候就可以少往门上拉线。同样FR的常闭点也可以挪一下,虽然这样有点不符合标准,但是少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P:
  nice,看来绘图还要考虑安装这一部分。

网友Q:
回复 网友G:
不孬

网友R:
用CAD,怎么学都学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R:
  那怎么搞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搞啊
我说自己,怎么学都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