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现在用的是2.2KW电机带减速机拖动链条,电机加了变频器,机构链条部分经常卡,导致电机堵转。请教师傅,如何加装保护装置,来实现电机堵转保护。通过调节变频器保护电流的方法效果不好,因负载变化较大,电机电流波动也较大。

加联轴器会好一些么?

网友A:
加联轴器试下子

网友B:
这个还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搞清楚为什么会卡。

网友C:
加连轴器肯定没有效果,除非连轴器超过额定扭矩就断了保护电机否则一样堵转,你变频器输出再加个电动机保护器,电流调到额定电流的0.95倍,堵转跳闸,电机能保住,不过应该从根源上解决负载卡死的原因……

网友D:
许多品牌变频器具备过载自动降频功能,也就是说,当负载增大,达到某一数值时(需要设定),自动降低频率,以免电机过载或堵转。

网友E:
机械部件的问题,你要优先解决!

网友F:
不怕价钱贵,考虑电磁联轴器,超过负载,直接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