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1-07):
400的变压器,这东西起到什么作用?是放气的吗?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

网友B:
是不是分接开关

网友C:
整个变压器上部照片都拍全了才可以猜一下,如果是分接开关,旋开上面的帽子应该看得见。

网友D:
可能是液压保护

网友E:
我们的变压器上没这个东西,最好还是问下厂家吧。

楼主:
看看这张图。箭头指的就是。

网友F:
压力释放器,当变压器内部严重故障时,油温会大幅升高并伴随其产生高压气体,如果不及时释放变压器可能会爆炸或严重变形,其作用就是卸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力释放器,当变压器内部严重故障时,油温会大幅升高并伴随其产生高压气体,如果不及时释放变压器可能会爆炸或严重变形,其作用就是卸压。
这种变压器加完油不用放气吗?带瓦斯保护的为何能放气?

网友G:
有可能是插温度探头用的

网友G:
带油枕的好像没有压力释放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带油枕的有瓦斯。这种变压器就没有瓦斯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是这个变压器有油枕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变压器500KVA以上的才有瓦斯保护的吧

网友H:
就是一个安全阀,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