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粉尘和灰尘让设备电器元件,触头机械性卡顿,粘连不复位,触点接触不良,时好时坏,造成短路,降低绝缘电阻,这怎么解决?

网友A:
柜子通风处加防尘罩

网友B:
曾经给一个重粉尘车间做过一个正压电柜,原理是电柜进尽量气密性好,然后再通一根压缩空气管进电柜,然后持续的小流量输入洁净干燥的的压缩空气空气,使柜内气压保持正压,这样外部的粉尘就进不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D:
想想无尘室的模式就好了,让内部压力永远高于外面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请教一下,无尘室的造价高不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此法可效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请教一下,无尘室的造价高不高?
我们不做无尘室,不过很多机台要求1000的洁净程度,比一般无尘室的高,都是一堆FFU。

网友F:
我们防爆要求的场所就在用类似的柜子。

网友G:
密封配机柜空调

网友H:
感觉很多电力室都好像没有什么专门的防尘设施,如果经常出现因为粉尘和灰尘而造成的故障那这环境真的很差了吧

网友I:
正压电柜,只要你保证送的风是干净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一个重粉尘车间做过一个正压电柜,原理是电柜进尽量气密性好,然后再通一根压缩空气管进电柜,然后持续的小流量输入洁净干燥的的压缩空气空气,使柜内气压保持正压,这样外部的粉尘就进不来了
好主意。这个办法真好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学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一个重粉尘车间做过一个正压电柜,原理是电柜进尽量气密性好,然后再通一根压缩空气管进电柜,然后持续的小流量输入洁净干燥的的压缩空气空气,使柜内气压保持正压,这样外部的粉尘就进不来了
目前我们部分电柜的里面就有这套装置,然是还是有一定粉尘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一个重粉尘车间做过一个正压电柜,原理是电柜进尽量气密性好,然后再通一根压缩空气管进电柜,然后持续的小流量输入洁净干燥的的压缩空气空气,使柜内气压保持正压,这样外部的粉尘就进不来了
目前我们部分电柜的里面就有这套装置,然是还是有一定粉尘

至少比普通电柜效果要来的好吧,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了

网友M:
我们公司是毛纺车间,意大利来的设备柜子是很封闭的,里面基本没有灰尘,柜顶装空调散热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一个重粉尘车间做过一个正压电柜,原理是电柜进尽量气密性好,然后再通一根压缩空气管进电柜,然后持续的小流量输入洁净干燥的的压缩空气空气,使柜内气压保持正压,这样外部的粉尘就进不来了

不错

网友O(2021-02-24):
预算充足的话,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