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了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1-01-07):
今天修理了一个200瓦开关电源,输出正负24V和15两组,激光打标机上用的,客户坏了寄回来的,一测试,正负24V正常,15V输出没有了。打开检查测量,15V三端稳压坏了,前面的保险电阻也断了,负载只是一个欧姆龙接近开关给控制卡打标信号,电流15MA,开关电源15V输出额定0.5A,竟然坏了,这原件也太不靠谱了,因为信号12V也可以,单位刚好有JRC7812的三端稳压,换上去测试OK……

网友A:
干得漂亮。我都是直接换电源的!

网友B:
24v正常15v有单独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正常15v有单独保险吗?
15V三端稳压前面有个保险电阻……

网友C:
应该就是24v经过一个7815后,转15的电压,不然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24v经过一个7815后,转15的电压,不然全保护了
师傅说是,所以换一个保险加7812解决了……

网友D:
给公司节省了200大洋。修旧利废。

网友E:
原装是金属封装的你换塑料封装,我感觉可能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是金属封装的你换塑料封装,我感觉可能用不长。
新换的JRC的7812肯定比原来的7815质量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压差大了,封装变了,为什么会坏没有找到原因。我只能从使用上来说,比之前更加不好。

网友F:
好的。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G:
7815换7812差3v是否合理?15ma压差9v功耗0.135换塑封没问题,保险电阻断估计后级短路或三端本身问题,额定0.5a对于短路不作为参考,如果输出电容好,输入电容坏,有可能损坏三端,介意在三端in-out之间反向并二极管,换in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15换7812差3v是否合理?15ma压差9v功耗0.135换塑封没问题,保险电阻断估计后级短路或三端本身问题,额定0.5a对于短路不作为参考,如果输出电容好,输入电容坏,有可能损坏三端,介意在三端in-out之间反向并二极管,换in电容。
新换的JRC三端稳压7812是金属封的,24V变12V15毫安的电流问题不大,换好后带LED灯测试一个多小时正常……7812进端是24V,带激光机上的振镜是正常的,所以没有考虑电容问题……

网友H:
从来没修过,不费那事,一有问题,直接扔掉。谁还寄回去啊,直接买新的。
老板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