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我要用一个GEFRAN PY-2-F-050-S01M-XL0202的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换算程序应该怎么写?我只知道换算关系 y=kx+b ,这个k 和x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y=kx+b
k线性数据斜率---估计传感器量程及PLC量程计算得出的固定值
x传感器采集数据----实时采集数据
b修正参数---看数据线偏差

网友B:
传感器的最大读数是多少?假如这个传感器最行程为1000,输出是4~20mA。
在计算的时候减去4mA的读数,然后用16mA的数据去和1000来分,如此得到每1mm分到多少mA。利用这个系数除上已经读取到的数据。
如松下PLC的模拟量读取最大数为4000.
传感器行程1000。
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
在传感零位的时候,PLC读数为800.拉到某一个位置时的读数为2100.
求传感器当前距离.
4000-800=3200.(20mA-4mA=16mA)
3200mA/1000mm=3.2系数(也可以写成1000/3200=0.3125
2100-800=1300
1300/3.2=406.25mm  (1300*0.3125=406.25)
如果还不明白,就不解释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传感器输出4-20ma,plc也是4-20ma,4ma时读到的不应该是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输出4-20ma,plc也是4-20ma,4ma时读到的不应该是0吗?

PLC都有一个基数。如松下PLC基数为600.也就是读数在600~4000,但一般的传感器4mA状态,在松下PLC里读出来在800左右,也有600的,但这种品牌很少。

网友A:
C200H-AD003

CP1W-AD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