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7):
Keyword:Profinet、S7-PN、ProfibusDP、ModbusTCP、ModbusRTU、DCS

经常遇到西门子PLC,尤其是S7-300系列的PLC,如要使用库编程不但不是免费的,而且还需要编程,还很麻烦,

要与其他品牌的PLC或DCS进行通讯以及数据采集

这时候他们一般都采用ModbusTCP进行通讯,这时就遇到了一个系统之间相互隔离的问题

如何在西门子与其他系统通讯时做到相互之间网络隔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因为两侧的系统谁也不想受到对方的影响

德嘉工控针对这一应用推出的一款S7-PN/ModbusTCP就完美的解决了上述问题。

该产品有2个网口,一个网口连接西门子侧的以太网络,另一网口连接其他系统的网络,2个网口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无任何关联。

他们分别处于俩个不同的网络中,连接西门子PLC网络的网口使用的是西门子S7 Profinet协议

在另一侧的网口中使用的是ModbusTCP协议,它作为服务器接收其他品牌PLC或DCS发来的ModbusTCP命令。
1、具有网络隔离功能,可将西门子PLC与ModbusTCP侧系统隔离出两个独立的网络。

2、两个网口(LAN1和LAN3)。LAN1 用于连接西门子PLC;LAN3用于连接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其它系统。

●    01功能码:读取线圈、05写单个线圈、15写多个线圈(0xxxx) 地址 [ 0, 1, 2, ..10 … ] 对应西门子PLC Q区: [Q0.0, Q0.1, Q0.2, .. Q1.2….]

●    02功能码:读取输入状态(1xxxx)地址 [ 0, 1, 2, ..10… ] 对应西门子PLC I区: [I0.0, I0.1, I0.2, ..I1.2…..]

●    04功能码:功能取消

●    03功能码:读取保持寄存器、06写单个寄存器、16写多个寄存器(4xxxx) 地址 [ 0, 1, 2, ..10… ] 对应: DB块中的 DBW0, DBW2, DBW4, ...DBW20….
     或V区的 VW0, VW2, VW4, ... VW20…

这种协议转换器是一对一的,一台PLC连一个协议转换器,安全性非常高,而且非常稳定。

楼主:
如有遇到DCS系统不支持ModbusTCP协议的话,只有RS485接口,那么一般都是有ModbusRTU协议的,

所以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协议转换器能够实现此功能。

它是将西门子S7-300PLC的Profibus DP协议转成的ModbusRTU协议,只要是西门子S7-300PLC具有DP口,就可以实现该需求,

该款协议转换器为DP-Modbus。

该转换器用于将S7-300 Profibus DP协议转为Modbus RTU协议,实现S7-300PLC与Modbus协议设备通讯。

1、一端作为DP从站,连接西门子S7-300,另一端可作为Modbus主站,连接modbus从站设备,如仪表、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智能高低压等。

2、一端作为DP从站,连接西门子S7-300,另一端可作为Modbus从站,连接modbus主站设备,如DCS系统、智能仪表等。

作为Modbus主站,连接方式 如下:

作为Modbus从站,连接方式 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