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德变频器有用过的老师吗?

楼主(2021-01-07):
频繁报警oC2稳速中过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动力线量过了没有与地线短接

网友A:
1 过载 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去负载设备找问题
2 摸出钳流表,看看实际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电流是否一致,不一致那就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一致而且没有超过额定电流还跳故障,还是变频器检测电路故障,送修吧

网友B:
看看拖动的机械有没有问题吧,没短路,没接地.剩下的就是看有没有过载了,方便的嘛就电机空载测试喽。当然这前提是你没换过电机哦。

网友C:
控制的什么设备。是不是加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C:
我们这原来一台风机,频率降低时过流,把减速时间延长就好了。

网友D:
换电流传感器再说

网友E:
恒速中过电流,一般是变频器小了,或者电机负载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年前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上论坛回复。事情已经解决了,是坦克链里的编码线出问题了,换了一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时电流很稳定,当主轴的X轴行走时才会出现报警的情况,后面猜测是行走时坦克链里的线路出问题,后续一一外挂排除就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