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07):
想把电脑做主站PLC从站,用的是MODBUS库。但是光请求没有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A:
问题太空泛了,别人都不知道如何帮你。

网友B:
至少贴一张程序截图,电脑和PLC的

网友C:
实际还是没联通

网友D:
是否先用软件仿真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E:
你可以用上位机软件,分配好地址,直接调用就好了,没那么复杂。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