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Ⅹ1N—14MR加8EYR扩展加Fx2N—4AD模块程序里的Y点不知从何而来?

楼主(2021-01-07):
各位前辈们:
厂里一台测漏机里的程序,里面有几个Y点不知是什么意思?扩展8个点应该是Y10到Y17,图片中的Y20-21-27几个点不知从何而来,硬件上也找不到这几个点,很是疑惑,恳请前辈们指教一二!

网友A:
看完整的程序
还有实际的作用?

网友B:
那几个点是并接,实际就是用Y17都没问题

楼主:
关键不应该存在后面那三个Y点呀?

网友C:
有的时候程序里面故意加些没用的程序,就是让菜菜鸟摸不清

网友D:
准备Y17坏了,你只要加个模块就欧了,设计师的思路,维修简单。

网友D:
再一个,查一下这几个点在程序其他地方是否有用到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追问一下,硬件中没有这几个点,写程序时应该会报警才对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追问一下,硬件中没有这几个点,写程序时应该会报警才对呀?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追问一下,硬件中没有这几个点,写程序时应该会报警才对呀?
不会的
刚才试了下,果然可以写进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追问一下,硬件中没有这几个点,写程序时应该会报警才对呀?
对于FX1N的型号来说,只要你使用Y0~Y177都是正常的,除非你使用Y200以后的地址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追问一下,硬件中没有这几个点,写程序时应该会报警才对呀?
对于FX1N的型号来说,只要你使用Y0~Y177都是正常的,除非你使用Y200以后的地址才报警;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专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