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尝试过 用PLC读取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数值?

楼主(2021-01-07):
本人想用信捷PLC 读取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数值 在论坛里的大佬咨询下 得知需要买一个差分转集电极板 东西已经在路上,,,程序还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就把AB相信号接到高速计数器上,伺服转高速计数器开始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怎么写

网友B:
高速计数在第5章,也可以直接拨打 400-885-0136、0510-851341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在看了 照样写进去 发现 不能计数

网友C:
伺服电机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D:
也可以不用这种分路的板子,直接通讯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获取编码器的数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啊,我们用这个差分板做项目还蛮多的

网友A:
就把差分板想成一个AB相的编码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松下a6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需要什么线和什么软件吗望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转集电极
A相接  x0   B相接  X1     那程序具体怎么写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在看了  照样写进去  发现 不能计数

差分转集电极板都还在路上,如果这样都能计数那还买这块板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说的是Z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说的是Z相

接线在哪个X端,慢慢转动伺服电机该X端是否有亮灯,你的程序是怎样写的,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E:
为什么我的第一想法是与伺服通讯读取内部的值,没做过,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需要M点 一直导通   旋转起来才计算     看了信捷PLC才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可否说一下你说的通讯  详细怎么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AB相的编码器怎么写这个就怎么写啊。看一下手册,XC是C630,XD是HSC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等我那个差分转集电极到了试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编码器信号就在伺服装置的参数里。你若想读它们,就是和上位机通讯嘛。现在的伺服控制器,不都是带通讯功能的吗?用PLC或者其它上位机都是可以传输数据的吧?

网友C:
你电机的编码器可能是绝对编码器,通过这种方式怎么可能得到编码器的数值?
用楼上的方式吧

网友F:
读取编码器数值不是与PLC与驱动器通信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编码器脉冲信号分配板呢???这个板子气什么作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评论里很多人都说用通讯   但是   都不说怎么通讯表情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怎么通讯读出来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连通讯读取参数都不知道。说明你缺乏这方面的门槛知识。所以,建议你先把变频器的通讯功能做一个基础知识的了解,然后再来讨论,就会明白很多了。

你现在这种一分为二的传输信号,是把一个信号给两地同时用,而通讯是把信号输入到网络上,大家数据共享。没有硬件的分配,非常的灵活。这就是网络时代的数据共享特征。

网友G:
您做的应该是把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差分信号转成集电极接入plc吧,有些没有通讯口的伺服我经常这么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指导    也是刚学不久    往往觉的用什么  就去了解相关的  公司里没有变频器这个东西  所以也就没有想着去看那方面的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  就是想这么干    看了下教程   做通讯的话好像设置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数据通讯形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了硬件的成本,系统变得很简练,网络单元之间就是网线。获取数据信息方便,省钱,而且系统的可靠性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耐心指导

网友H:
第二次看到这个图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客气。现在的自动化系统,能有通讯形式还是用通讯形式。这也是潮流。

网友I:
还是总线伺服更香.
传统脉冲控制的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J:
高速计数器,用中断,信捷PLC没用过,应该和台达的差不多。时间中断,每次中断读取一次脉冲数,然后清零。根据公式n=(X*60)/(分辨率*中断时间)X是中断时间内读取的脉冲数。注意分频倍数,不知道为什么一群人在这回复什么通讯,我问你吃了吗,你非要跟我说刚起床。

网友K:
485通讯,直接读取伺服里的位置数值。就是不知道松下A5支持不支持485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是你道出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