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VPN与GPRS通讯

楼主(2021-01-07):
最近要做的一个项目,通讯要求需要VPN光缆和GPRS无线通讯到上级管理,请问一下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或者用过类似的产品,谢谢

网友A:
加个路由器,需要企业自建V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自建vpn需要需方建吗,另外路由器使用普通的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谁用谁建,好弄,路由器需要有VPN客户端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网友B:
1、VPN需要两头网络架设有VPN模式的企业级路由器,常用的是杭州华三公司的路由器。
2、GPRS也可以用能装GPRS网络(SIM卡)的路由器去实现。
VPN实际上就是利用运营商的宽带互联网线路,实现互联网上点对点加密传输(虚拟通讯隧道),其实就是在路由器硬件上用软方法实现。
一般这是大型企业才用到的。我们就是双线路通讯,花费6000块钱/年租用一根移动通讯公司地级市到地级市的光纤专线,专门连接总部和分公司,这还不行,还要两边用VPN功能的路由器接入互联网,做VPN隧道传输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真是受益匪浅,我先学习一下,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请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懂点儿但是没说明白,受教了

网友C:
需要路由器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的这个路由器是啥品牌型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爱快软路由.

你可以买个企业级路由,前提得有公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了,有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