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USB驱动问题

楼主(2021-01-07):
请问各位大神
新装的GX Work2,安装usb驱动时,显示无法找到,但是这个文件是存在的,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操作系统版本?GX Works软件版本?

网友B:
通讯线的照片有嘛?

网友C:
通讯线一般都是可以的 MINIusb电缆
1570版本的plc编程软件
64位win7 win10用过都是可以的。

网友D:
不是你这个电缆,你这个是Q的USB转232?这个电缆驱动是厂家提供的
两端都是USB的电缆,是你上面图中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线缆并非三菱,因此你需要确认你的线缆芯片的驱动是否支持Win7驱动,你的线缆并不能使用三菱的驱动。

楼主:
这个以前我用过三菱plc,换了电脑,重新下了软件。要单独找这个线缆的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以前我用过三菱plc,换了电脑,重新下了软件。要单独找这个线缆的驱动?
这条线的驱动与三菱软件无关的,你买这条线时应该有配套驱动的

网友F:
你这电缆是不能用三菱软件里的驱动的;

网友G:
你买电缆线时候,厂家会附带一个小光盘,里面有驱动,视频,和常见问题解决方法的。XP和WIN7就肯定可以用

网友H:
USBSC09-FX之类的国产电缆。PL2303 CG340之类的芯片驱动

网友B:
1)图示的驱动是USB驱动。
2)你用的通讯电缆需要串口驱动,下载安装一个即可!

网友I:
下载个USB驱动即可,

楼主:
已解决:下载对应线的驱动就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