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8):
今天弄3相闭环步进带动的同步的滑台,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的我思考:

1:闭环步进驱动器的细分会影响电机的扭矩?

2:开环是不是也一样?

说下现象:FX1S控制滑台定长来回跑,负载3.2kg左右。

1:3200细分,50000Hz,17600脉冲数,100ms加减速,滑台走一半驱动器报警;

2:6400细分,100000Hz,35200脉冲数,65ms加减速,滑台正常运行;

3:6400细分,100000Hz,35200脉冲数,60ms加减速,滑台走一半驱动器报警;

网友A:
第一个把加减速设成150mS以上看是不是会报警;

网友B:
负载是不是重了?

网友C:
3200细分,50000Hz,有900多转了,我觉得是速度高了,楼主可以不带滑台试试看

网友D:
细分,电流平滑了,相对于力矩峰值肯定降低了——峰值电流低了自然峰值扭矩低了,换来性能就是运行更加平滑,尤其是低速运行的平滑性改善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