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电线会不会容易开啊!

楼主(2021-01-08):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不拉拽没问题
第二个拉拽都不怕

网友B:
比我们电工干的细,很不错的了

网友C:
还行吧,记得第一次电工考试,自己接了一根线,老师说我的接法不牢且太慢,他要是老板就开了我,说着使劲一拉,没开,再拉还是没开,最后一句:算你过关!

网友D:
第一种还是应该先编几个小辫,让后在绑。应该更加结实。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厉害厉害!

网友F:
第一种接法估计一拉就分开了

网友G:
关于导线的标准连接方法基本失传了(没有新的标准出现),许多编写新教材的人以及老师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猜想,给出了不同的方法和规定,形成各式各样的“标准”。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是有统一的标准的,这些标准是根据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虽然有些做法跟不上现在的技术进步,但仍可做为参考使用。
下面就提供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注意:露铜与缠绕圈数多少,与导线截面积有关,这里的数据仅适用于不大于10平方的导线,导线越大,露铜和缠绕就越多。

网友H:
第一种接法是胡来,第二种接法是用在多股硬线上的,并且还缺一个步骤,这种软线,要么压接,要么接完之后锡焊。
视频上这种做法都不如缠线疙瘩实用。

网友I:
这个在我家里那本破电工手册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