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8):
公司要做个触电、过流体感模拟装置。老板要求用蓄电池做。做过流实验的时候需要开启3个1200W的吹风机。如果我用一个12V150AH的蓄电池,加正弦波逆变器,12V转220V,请问能带的动吗?电池容量和电器的功率有关系吗?还是说只是影响电器的使用时间

网友A:
肯定有关系,蓄电池也是有放电电流限制的,不够用的时候可以并联来增加这个电流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吹风机,每个功率1200W。用12V150AH的蓄电池可以嘛

楼主:
回复 楼主:
Z版,可以加一下你的V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B:
蓄电池的安时指标,是表示它的续航能力的。你这么大的负载功率主要看蓄电池放电电流,带它们没问题,就是持续时间会很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K版。蓄电池、逆变器、用电器功率、续航时间。这四者该怎么算呢

网友A:
能同时工作的话,3个1200W最多也就用个20多分钟,你要续航时间长就要多并联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Z版,那逆变器功率怎么选呢。淘宝有推荐12V 12000W。有推荐12V 16000W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网友A:
加热类负载,不像电机类起动时电流好几倍,关键是你看到的淘宝上大多功率都是虚标的,倒底虚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C:
你这个逆变的功率最少要4000W,这个功率的12V的你的选项好像不多

网友D:
测试同时开启1200W*3,这个是蓄电池标称容量是10小时放电率的额定容量150AH。蓄电池有2种:启动型蓄电池与太阳能专用蓄电池,启动型蓄电池允许高放电倍率放电,例如55AH的小车电池,在引擎启动时放电电流高达450A(启动型蓄电池内阻通常极低,适应于大倍率放电)甚至更高且蓄电池寿命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太阳能专用蓄电池,通常放电率是10I——例如55AH的太阳能专用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是5.5A,且此种蓄电池内阻较大不适合于大倍率放电,通常放电电流超过额定值2倍就会导致寿命急剧缩短——不到正常使用寿命的30%。原理很简单:大倍率放电因为此类蓄电池内阻大在放电时的热量导致蓄电池内部活性物质产生剥离、活性物质在大电流放电时不均匀性急剧加大导致活性物质钝化失效、结晶失效等等,而太阳能蓄电池通常放电都在容量的1/20 以下,例如100AH太阳能蓄电池,设计额定负载电流通常都在5A以下工作电流(这个就是有很多太阳能路灯在阴雨天可以工作一个礼拜的原理。因为一般晴天3天以上就可以充满电,阴雨天的太阳能板发电量很低,基本只有晴天的3%~5%)

网友D:
你这个最少用150AH蓄电池2只串联做供电电源,逆变器推荐5KVA(允许带负载4KW)

网友E:
①3.6千瓦的负载,至少要5千瓦的逆变器,因为要预留容量,也防止逆变器虚标。

②然后电池组也要能输出4千瓦以上的功率(逆变器转换过程中有能量损失)

③以你选型的12V蓄电池为例,要供应至少4千瓦的电力给逆变器得话,就要输出4000瓦/12伏=333A的电流,太恐怖了。

④所以建议你使用四块电池串联,4000瓦/48伏=83A,这个数据比较合理。

网友E:
综上,所以你选型5KW的逆变器,加12V150AH的四块电池组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E:
个人感觉上面的选型功率还是太小。如果预算足,直接购买10KW的成套UPS单相电源供应系统,以科士达牌10KW为例,费用大概是¥2W。

一台UPS主机,一个电池箱,内有16块12V65AH的专用电瓶,电瓶串联,12V*16只电瓶,就是供应直流192V给逆变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逆变器升压的压力,从而避免主机内部需要安装庞大笨重的大型升压变压器。

网友A:
主要是你想使用多长时间,2个小时持续工作的话就需要至少5块这样的电池了;

网友D:
UPS,我的2KVA在线式UPS,配置96V(12*8)36AH蓄电池组,UPS主机不大就跟研华510系列机箱差不多,就是电池组太恐怖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蓄电池作为电源,是给负载提供能源的。计算依据就是实打实的负载电流。你的负载要用多少电流,就是蓄电池的输出电流。然后再根据蓄电池的安/时指标计算电池的续航能力。

关键词:真实负载电流,蓄电池续航能力

变频器,是用电设备,它的容量并不代表他的实际使用电流,实际使用电流是负载决定的;
蓄电池,安/时指标,是计算蓄电池提供电流的时间。就是一个比例计算的问题。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蓄电池这方面没接触过。

K版,我实际使用的电流就是蓄电池输出的电流麽?

蓄电池本身不是有电流释放的麽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非常赞同,一个电池根本无法用。用4块,80多A的电流对于一般蓄电池来说也已经恐怖了,160AH的电池最佳放电电流也就10A左右吧,用12块都显不足。不过最后方案好是好,一般价格会把办事的人吓得不敢说话,更怕是会吓到老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非常赞同,一个电池根本无法用。用4块,80多A的电流对于一般蓄电池来说也已经恐怖了,160AH的电池最佳放电电流也就10A左右吧,用12块都显不足。不过最后方案好是好,一般价格会把办事的人吓得不敢说话,更怕是会吓到老板。
没办法,谁叫老板工艺创新上点子多呢表情?有事没事就要求研发一个电池组供电的大功率吹风机呢表情?我们得扔解决方案出来,该扔就扔,大胆的扔,至于方案实不实施,那是老板们关于成本问题的考虑

网友H:
为啥用铅酸蓄电池?

给你指条路,

48V 100AH 基站铁锂电池,咸鱼新的也就2K左右.自己需要改造下内部保护板

3-5KW 工频逆变器估计的1.5-2K(重,过载能力强)
3-5KW 纯正玄波逆变器,7-1.5K(轻,方便携带)

我野外施工作业,就是48V蓄电池+3KW额定纯正玄波逆变器,250的焊机,电流开到100A可以连续作业,

我自己测试过,逆变器标的6KW,实际5折,带一个烤火炉+吹风没压力.\

补充一下

1.磷酸铁锂电池工作电流一般是1C;最大是15C。

2.充电电流和工作电流相同一般是1C;最大是15C。

我自己用的100AH的电池,用的是20A也就是1/5C.

网友H:
再次补充下,

铅酸蓄电池,

充电电流一般为0.1C,放电电流最大为0.5C

充电慢,放电电流也不大.

你算过没有,你1.2KW*3 = 3.6KW

如果你用12V的电池,电流是300A,还没有算效率,你说得用多大的电池?

如果是48V的系统, 电流为75A,即使是100AH铅酸蓄电池,也算是超设计使用了,

铁锂电池就没压力了,充电快,放电电流也大

48V 100AH的,算下电量,差不多50*100=5KWH了,5KW的负载,可以玩1个小时,算下转换损耗,以及容量因素,只要不是太冷的天气,我估计4KW可以玩1小时的.

网友H:
最后补充下市面上的逆变器

1,工频逆变器,出来的波形应该是正玄波,但是就是太重,有一个工频变压器,优点是.过载能力强,就是太重,太重.不经常移动建议买这种,5KW额定的我估计铜线圈得2K出头
~~~~~~~~~~~~~~~~~~~~~~~~~~~~~~~~~~~~~~~~~~~~~~~~~~~~~~~~~~~~~~~~~~~~~~~~~~~~~~~~~~~~~~~~~~~~~~~~~~~~
2,就像我楼上贴图那种逆变器,标的6000W,额定只有3000W,实际测过,确实能有3KW,小交流焊机都可以带~
有修正波的便宜,有些设备用不起来,
正玄波的贵,基本上只要功率OK,都带的起来,

PS,我那个额定3000W的纯正玄波逆变器价格是700包邮,用了几次还好,

网友E:
自己改造保护板?其实就是把保护板给拆了?危险哦。
铅蓄电池怎么充怎么用都不会爆,锂电就不行了,尤其还是去掉保护板的前提下,说不定那天用着用着,或者冲着冲着就放烟花了把?

网友D:
锂聚合物电池组那个玩意不是好玩的!
最喜欢起火的就是锂聚合物电池组!!磷酸铁锂电池组还稍微好一点。
至于铅酸电池组,很少爆炸(但是我看到一个PLMM因为车不能发动,大夏天的连续点火半个钟,最后总算把发动机舱弄出来呯的爆响,打开发动机盖,看到龇牙咧嘴的蓄电池)

楼主:
其实这个设备就是演示三个吹风机开起来过流后,1.5平方的铝线熔断,4平方的铜线完好无损。所以也不要开多久,演示完下次再想演示之前充电就行。最后买了一个12V 12000W的逆变器和一块12V150AH的铅酸电池

楼主:
谢谢论坛各位大佬的指点和精彩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希望能有后续情况补充,试验情况如何。可能短时满足了测试要求,如反复使用,电池能用几次或多久,电池损耗程度怎样?电磁本身和其接头能否承受?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因为通信电池保护板放电电流50A,接逆变器直接保护,充电还是经过保护板,用电的时候不经过保护板,我加了一个空开,加上逆变器有低压保护,电池不会过放,

PS:见过同行直接不要保护板充电,电池+-接2条25mm的线当简易焊机用,暂时没听过谁搞炸过.

磷酸铁锂还算稳定可靠

而且通信电池是高规格的电芯,做工,可靠性比淘宝所谓DIY的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