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受外力断了

楼主(2021-01-08):
185电缆芯线被挖掘机挖断一根,现在不想重新放线,想直接接上使用,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A:
压铜管接一段

网友B:
简单点就铜管+热缩管+高压绝缘带+保护外皮,还见过买不到铜管,就用2个铜鼻子然后螺丝对接的

网友C:
接地下就是绝缘不方便弄,专业搞过的有把握……

网友D:
电压等级不高的话可以修复使用
只要接头做好,防水做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E:
铜管对接,缠绕防水绝缘胶带,再套热缩管,外面再做一个防水接头套,并在断点处做一个检修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断线处直接安装一个防水电缆分接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铜管+热缩管+高压绝缘带+保护外皮,还见过买不到铜管,就用2个铜鼻子然后螺丝对接的

前不久就用2个铜鼻子对接了一条75的电缆,当时没有铜管。

网友G:
铜鼻上螺丝不好做绝缘,还是铜管压接以后方便做绝缘。

网友H:
低压电缆直接用铜套管接一段就行,高压电缆也一样,只不过要专门买中间接头套件。地下的电缆,接完之后要想办法把接头放在上面,再做一些防护措施。

网友I:
地埋线驳接关键是在于处理好绝缘防水

网友J:
过去厂里也遇到过,不过是两相绝缘破了,把两相分开用环氧树脂封好用了两年多还是出问题了。

楼主:
看来还得是用铜管连接比较把握。线鼻子连接绝缘是难题。

网友K:
电缆有施工方负责,重新放一条吧!
要么就是买2个IP68的矿用电缆耐腐蚀接头盒,不过那个玩意造价不菲,我记得买10KV的接头箱一个就是十好几万,35KV的一个五十多万

网友L:
短平快的处理方式  直接铜管压接

网友M:
铜管压接也好,线鼻子螺栓锁紧也好,必须做好防水绝缘!

网友N:
看来都是绝缘到时候不好处理啊。

楼主:
主要是绝缘不好处理。

网友I:
回复 网友K:
看题目啊,人家说的是185电缆啊,不必要上那等级的接线合吧

网友K:
地埋电缆一旦断裂(挖掘机野蛮撕裂的更甚),只有截除一段后再连接(原因是绝缘受损严重,电缆截面积越大损坏程度越大)。普通电力电缆热缩套管接头是无法应对(主要是防渗不达标),此时只有用专用耐腐蚀IP68接头盒处理(长电缆),对于短电缆建议直接整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