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的变压器

楼主(2021-01-08):
图中第一个箭头那个放油丝堵是不是一拧开里面的油就都出来了,因为这个丝堵密封处有点滴油,有人说那只是个帽,里面还有放油丝堵,所以没敢拆。
还有变压器高压嘴上面的黑色塑料圈是干什么用的?这么装配对吗?

网友A:
把那个螺丝拧出来一点,然后缠点生料带再拧紧看看

网友B:
下面那个应该不是丝堵,是放油阀,先打开点试试应该没问题,要不然变压器取油样的时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胶圈不是那里的,应该是瓷瓶最上面那个小瓷帽下面用的,没实际干过,只是见过,印象不深,仅供参考。

网友C:
图1那个就是放油的
图3哪个胶圈室内的好像没有的,如果那个是高压线耳,那线耳做的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螺丝拧出来一点,然后缠点生料带再拧紧看看
怕是一拧开,变压器油都出来了。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应该不是丝堵,是放油阀,先打开点试试应该没问题,要不然变压器取油样的时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胶圈不是那里的,应该是瓷瓶最上面那个小瓷帽下面用的,没实际干过,只是见过,印象不深,仅供参考。
你的意思是都拧开也没事,里面还有阀门。这是一个防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螺丝拧出来一点,然后缠点生料带再拧紧看看
怕是一拧开,变压器油都出来了。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慢慢的拧,不会一下就出来的,少说也有10几个丝,缠点生料带有三四个丝就够了

网友D:
里面还有一个放油的,外面只是防护用的。
那个胶圈是接线桩头密封用的,挂在那是给你备用的吧。

网友E:
有没有稍微拧开一点,自己弄点生料带裹一下接头,再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非常感谢。一直担心会漏油。如果里面还有放油阀门,那就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