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8):
那我用300系列的时候计算的很多中间变量怎么办啊,用MB/MW/MD地址存储吗?

网友A:
大佬 ,找本书看看先,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DB块~

你这样说他肯定看不懂啥意思,盲猜下一个问题,全局DB和背景DB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00系列的时候计算的很多中间变量怎么办啊,用MB/MW/MD地址存储吗?
300低端产品中具有2个累加器ACCU1和ACCU2,高端机种具有4个,ACCU1~ACCU4。

网友E:
300系列自己开辟数据存储块就是(可以选择是否断电保存),这个也就是不熟悉之前有这种问题罢了!
顶楼稍微看一下肯定就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00系列自己开辟数据存储块就是(可以选择是否断电保存),这个也就是不熟悉之前有这种问题罢了!
顶楼稍微看一下肯定就明白

数据块并不是累加器,操作数据块也要用到累加器,当然,对STL编程不熟悉的并不需要多考虑累加器,你不适合讨论西门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