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8):
一台ABBACS550变频器,变频器正常运行的给定电流为10MA,故障变频器在2MA-10MA波动,是何原因,如何维修,换一台变频器就好,参数是好变频器拷贝的

网友A:
当然换cpu板  510遇到主板问题很多 纺织厂用的

网友B:
首先看AO1 参数设置,如设置正确,请检查AO1端子往前的模拟电路。或看看是否有干扰。

网友C:
AO1是恒流源输出电路,由MCU输出PWM信号,经光耦、比较器,差分电路变换取得。(停机状态)可在光耦输出侧提供PWM电压,或在比较器输出端施加可变直流电压,测输出电流的变化,判断问题出在哪一个环节。
或可在输出状态,检测各点电压变化,发现故障环节。

网友D:
有些变频器电流电压转换用到跳线帽,----跳线帽-----。可以检查下。

网友E(2022-11-27):
他后面有个324给换了

网友C:
ABB AO2端子电路,和AO1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