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8):
搞上位机软件的同事用STM32芯片做了一个控制板,硬件上有输入/输出,CAN,232,485接口,USB等功能蛮多的。

聊天中他问起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的PLC编程软件,有没有用于STM32的可以开发的?”
于是,我联想到了CODESY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上位机软件的同事用STM32芯片做了一个控制板,硬件上有输入/输出,CAN,232,485接口,USB等功能蛮多的。

聊天中他问起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的PLC编程软件,有没有用于STM32的可以开发的?”
于是,我联想到了CODESYS。

让你的同事把STM32换成ARM

网友B:
STM32有专门的PLC内核底层软件,常用的三菱西门子底层系统都可以啊——不过你搞到估计较麻烦

网友C:
用CODESYS,选择支持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OS/RTOS)的IC,比如ARM Cortex A9 。

网友B:
STM32芯片,可以搜索一下原广州微嵌(其生产PLC已退市),那个就是STM32芯片做的PLC,当时我用过微嵌产品,不是软件问题,问题在微嵌产品的稳定性没有做好,我买了差不多近50套,撑过5年的不到10台,不到一年出问题的有近十台......

网友A:
那么麻烦去搜索微嵌干什么,现在简易PLC控制板都是STM32,淘宝普天盖地,部分使用Arduino也做PLC。

楼主:
想尝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尝试下!

买块树莓派就可以尝试了,论坛有相关帖子。

网友D(2022-07-13):
你找到这方面资料了吗?我也找。如果找到能发我一份吗?shiqisong@163.com. 谢谢!

网友E:
买个二手的蓝普锋或者和利时LM系列PLC(CPU),拆开看下他们芯片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