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计时器的输出方式~~~~~~···

楼主(2021-01-08):
输出方式:
N式和F式
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输出没区别
那段说明看不到(懂)?

网友B:
输出是一样的。不同点就是显示不同,N :pv=sv 时显示sv值(即使pv增大也不显示),F :pv>sv时显示pv值.

网友C:
N是计数到了设定值后计数显示不会累加,
F是计数到了设定值计数显示还是一直会累加

网友D:
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E:
N 设定值到达后就不增长了,保持一直到复位信号为上;
F:到达后继续增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一样的。不同点就是显示不同,N :pv=sv 时显示sv值(即使pv增大也不显示),F :pv>sv时显示pv值.
总结的精炼,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