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稳压管吗?

楼主(2021-01-09):
像是一个贴片稳压管显示YE87A,在线路板上和24V电源并联,已击穿,24V稳压管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请大师指导!

网友A:
你 到是上个图啊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TVS。

网友C:
看看电路的接法就可以大概判断是不是稳压管

网友D:
可能是暂态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