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累计定时器ST

楼主(2021-01-09):
参数中可设计最小单位是16,请问下,这个16是指T0~T15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中可设计最小单位是16,请问下,这个16是指T0~T15吗?
No,Sir.
定时器号并不固定,只是取决于你的定时器指令,16代表你有16个累积定时器可以使用。就好比你去宾馆定16间房,并不一定是连续门牌号,宾馆只要给你16间房,至于16间房给几个姐姐住,并不限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