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9):
刷固件,导致两台2080-lc30-16qvb报错,刷固件全程无断电,无通讯中断,但还是导致变砖,一台2080-lc20-20qbb的成功了,用usb线刷固件都失败了,2080-lc20-20qbb用网口刷的固件成功了。
现在开机报错,也连不上电脑,不能下载程序,想维修,淘宝也没有维修的刷固件导致变砖的,难道只能找罗克韦尔维修了?

网友A:
要是我,
我就再刷一次看看,也许就好了。
反正已经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不上电脑,没法选择,刷不了,如果有内存卡插槽的话还能用内存卡刷一下,关键是没有插槽

网友B:
打开电路板,图片拍上来,看看如果固件存在某个芯片中,就可以找好的PLC上COPY过来,这样我可以给你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接着刷,可能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脑都连不上了,没法刷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二块板再拍一张图片,要能看清芯片上的字.另外第二块板的背面有没有芯片,有的话,也拍一张

网友D(2021-03-06):
刷机,尽量用RS232或网口

网友E:
老铁PLC救回来了吗,我一台2080-LC30-48QVB也刷失败了。

网友F:
联系罗克韦尔代理  华东地区找索能达(以前叫慧桥)

网友G(2021-08-20):
楼主你的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21-09-22):
建议使用RS232端口再刷一次,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网口固件没刷下去,我试过一次,使用232接口重新刷一次就好了。

网友I(2022-03-13):
你好,用RS232端口真的可以刷好吗?现在FAULT一直在闪,连接不上电脑啊

网友I:
AB 的PLC 2080-LC30-24QVB的,刷固件,全程没断电,最后通信失败,请问有高手知道怎么救吗?拜谢了!

网友E(2022-09-03):
回复 网友I:
老铁救砖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