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9):
由于箱体有点小,要把这个控制变压器和PLC放在一起,又担心会干扰到PLC的模拟量和数字量模块,这个变压器离PLC多远才不会干扰到PLC?

楼主:
变压器离PLC200毫米远够不够?

网友A:
我以前都是在一个柜子里面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PLC不会有影响,我们这就挨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离的只有20厘米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解答!

楼主:
PLC大概离变压器这么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大概离变压器这么远
没问题,主要是模拟量的线用屏蔽双绞,做好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相邻挨着装都没事,控制变压器这玩意其实就是电磁转换,外加发热。电磁转换那是在铁芯里完成的,对外没啥子影响,PLC倒是非常惧怕变频器,不论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那就好,谢谢解答

网友E:
如果你还担心的话,就考虑不用变压器的类型设计

网友F:
PLC很娇气吗?也不至于那么娇气吧?只要把强电和弱电电缆物理隔离,就可以了,并注意弱电信号电缆的屏蔽和双绞。

网友G:
没啥问题,我好像做过,蛮近的

网友H:
模电,
特别高阻抗的模电电路,漏磁有时真要命。
数电,
特别工业级别信号电流都取得较大,漏磁可无视。
玩过模电,觉得数电太可爱了,
抗干扰能力,完全是辗压级别。

网友I:
做好保护地和系统地分离,到时量量感应电压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