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瓦AB变频器起动立刻报F05过压

楼主(2021-01-09):
一台罗克韦尔750瓦变频器启动立刻报过压故障,通过代换确定故障在驱动板,电容都换了,直流母线检测模块也换了,故障依旧,没有方向了!请教各位师傅。不胜感谢!

网友A:
电压检测取样电阻换换,运放换换

网友B:
量下母线电压看看。
这个机器还能检测相对地短路,以及相间短路 ?
相间短路,不烧机了,还能检测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取样电阻换换,运放换换
电压取样电阻和运放在中间的电源板上,是好的,也和另一个变频器对调试过了!故障就在驱动功率板上,以前上电报欠压都是换的电源板上的取样电阻,这次起动报过压!没办法理解了!

网友A:
母线电压监控是不是好的,看看报警的时候的电压值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压监控是不是好的,看看报警的时候的电压值是不是对的
电压正常的,2个主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C:
看输出电流波形有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电流波形有没有异常
谢谢,条件有限,无法检测,不接马达,启动立刻报,应该没有电流吧!

网友D:
故障可能在驱动板上,驱动异常影响了,母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可能在驱动板上,驱动异常影响了,母线检测
谢谢您,代换下来发现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但光耦电容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E:
更换电源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电源线试试
谢谢回复,启动过压和电源线有关系?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