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插头报表问题

楼主(2021-01-10):
哪位大神告知一下,就是我插头报表的内部或者外部连接的设备会显示这个设备的所有连接点。我只要我连接的那个点就行了,别的不显示。

网友A(2021-03-22):
序号决定两个相关联的,俩相互关联的用同一个序号,星形源不要勾选就可以了,注意相同多个设备标识符相同的序号两两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