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将这个时间清零(20210111)

楼主(2021-01-10):
一个电车上的,想把运行时间清零。。拆开仪表板发现有一个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清零。请教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CPU型号是mega48PA的。。

网友A:
估计不好弄

网友B:
定制的控制器,求助车行吧,不过车行估计也没辙,厂家也不会鸟你的,淘宝购买一个崭新的电车面板换上去吧,我就换过我的爱玛,五六十块钱。

网友C:
这个到车行去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D:
找找有没有电池或者供电电容拆掉 空闲一个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别的电容,只有几个电解电容,也不清楚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