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0):
请问论坛的大神们,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的400千瓦的G120XA变频器因意外把里面的一块板子上面的几个原件被撞掉了,这个板子靠近下部上插着一个小电路板,这个板子的cpu型号为EP4CE30F2317N,我想问如果这块板子如果换新的,会影响原来设定的参数吗?然后这块板子叫什么板呀?如果换新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A:
查查这个芯片的PDF,看看它的有没有FLASHROM。

网友B:
大板子5000多  小竖板是功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