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WIN CE版不懂玩

楼主(2021-01-10):
手上有一台威伦通的WIN CE版系统,插卡的。感觉很莫生。不会玩。

网友A:
点击左下角的开始,能出现开始菜单么?
能出的话,系统没问题,WINCE其实大概用起来给WINXP没啥子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不能运行WINXP的桌面程序,需要专门编制WINCE的程序来用。

网友B:
这个个人觉得就得先看手册了,除非是特别熟的可以不用。建议24v接线那用电工胶布包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STAR没有响应,看来是用插卡上的程序来运行。启动过程弹出二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