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1):
1.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下,输出的扭矩是频率越低扭矩越小吗,还是可以恒定输出,和模式有关?

2.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的话,除了容易发热外,工作特性是否和带变频电机差不多?

先说声谢谢!

网友A:
额定频率下恒转矩控制,超额定频率恒功率
特性一样,很多地方都是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另外加个强冷风扇

网友B:
上一张电机的铭牌照片仅供参考

网友C:
多看使用手册,里面啥都有哦!

网友D:
与控制模式也有关,在低频时,V/F控制相对会输出力矩小一点;所以在长期低频工作而且对力矩有要求的话用矢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E:
第一个问题,电机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特性,超过额定转速,恒功率特性。和变频器的控制无关。是电机的特性。有了变频器的控制,即可以实现;
第二个问题,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特性一样,只要绝缘强度F级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