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气原理图

楼主(2021-01-11):
请问各位谁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刚接触EPLAN,对这些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EPLAN管这叫连接点代号

网友C(2022-01-12):
找个老师认真啊

网友D(2023-07-20):
可以设置去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PLAN管这叫连接点代号
线号叫“连接代号”,英文connection designation,源自IEC 62491的connection labeling,国标称之为“连接标记”。
元器件的接线点号码叫“连接点代号”英文connection point designation,源自IEC 61666的terminal designation,国标称之为“端子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