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1):
触摸屏员工输入的是位置信号(比如让丝杆走 10CM) 可是程序里PLC认的是脉冲信号   要怎么做才能转换啊?

丝杆螺距是16的

网友A:
可以做乘除运算

网友B:
换算到寄存器,发寄存器的脉冲数到模块。

网友C:
再了解一下气缸转一周需要多少脉冲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D:
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换算方法是怎样?

比如1000个脉冲是16cm
那是不是1000/16=x/10?这样算吗?

网友E:
你看一个脉冲走多少度,打个比方,一个脉冲电机走1°,走一圈就要360个脉冲,那1000个脉冲不就走1000/360圈,再就是螺距16,一圈走16mm,那1000个脉冲就走(1000/360)*16mm

个人见解,水平有限,有错误我马上改

网友F:
还有几个关键参数没出来,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减速比是多少

假设电机转一圈是10000个脉冲,与丝杆同轴,没有减速机,也就是1:1,丝杆螺距16MM

那么一个脉冲走的距离是 螺距除以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再除以速比 16/10000/1=0.0016mm

然后用需要走的距离除以一个脉冲的距离就等于需要走的脉冲数了,100/0.0016=62500

假设电机转一圈是10000个脉冲,与丝杆同轴,没有减速机,也就是1:10,丝杆螺距16MM

那么一个脉冲走的距离是 螺距除以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再除以速比 16/10000/10=0.00016mm

然后用需要走的距离除以一个脉冲的距离就等于需要走的脉冲数了,100/0.00016=625000

网友G:
。。。。。。楼上的几位的回答 , 我怀疑楼主看不懂

网友H:
实在看不懂可以先大致输入几个数,看看实际效果。再找关系。位移和速度的关系。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以,任何数据还是要自己上手操作一下心里才有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步距角 :1.8度
螺距   :40mm
细分是   1600

现在我想让步进电机走100mm

运算:40/1600 =100/X  等于 100/0.025=4000 个脉冲

我现在的蠢方法是

将员工输入的距离 100MM (寄存器:D4010) 用除法除以25  得到40 存放在D40中。然后再将D40 X 100 不就得到4000 脉冲啦?
 命令如下:
          DDIV D4010 K25 D40
 我本来想 DDIV D4100 K0.025  D40  结果是错误的,软件提示: K常数类型不匹配

大家别笑 新手自己的想法,我知道是错误的,但毕竟是自己的想法

网友F:
用浮点数运算,触摸屏上数据的格式也选择浮点数,做几个输入框,螺距D200、细分D210,距离D220

三菱PLC

EDIV  D200  D210    D240
      40   1600  0.025

EDIV D220   D240   D250
     100  0.025   4000

然后再用浮点转整数指令 DINT 把D250转成整数

DINT D250 D260

这个D260就是给定位指令的脉冲数了。

你另外一个帖子有这样一句话 “可是培训机构就是没有合适你内容的学习资料,他们再怎么给你的资料就是不符合自身工作内容的解决!”

我现在告诉你这样的运算指令培训机构是会教你的。

网友J:
在p丨c里面算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几位的回答 , 我怀疑楼主看不懂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但是我不敢说

网友L:
理解电子齿轮比和脉冲当量就知道如何换算,其他程序处理都是技巧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