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的,看看这个强电接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1-11):
最后三个空开是不是接的有问题

网友A:
没看错,最后三个是220v电源没接。

网友B:
漏电开关都没有接输出口,不起漏电保护作用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漏电保护是空置没有启用吧!

网友C:
后面看不到开关后面 有没有接线 不好判断 但从正面看 后面几个没有接输入电源

网友D:
漏电开关是不是接成了下进上出了?

网友E:
接线没错误 汇流排引出应中心偏左 进线不应绕圈 漏电开关应当在最右面避免影响母线连接 右面三开关没与汇流排连接

网友F:
漏电开关反着接线,比后面三个不接线的问题严重。

网友G:
后面三个断路器没有接进线。漏电开关输出端没有接,等于没用。

网友H:
为何不整个零排。还是我没看到?

网友I:
黄绿线大家不关心吗?

网友J:
我想只能这么说吧,漏保是做单独用途,其他的回路都不设置漏保。

网友K:
漏保下口没接线,最后三个没接进线。
谁家开关?
前二个左火右零,后边的是右零左火,开关要求?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L:
最后三个也是汇流排过来的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M:
我看到的与你完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看起来确实问题很多,而且需要改的还挺多的!

网友N:
我看的和Y版差不多!

网友O:
总开关出线怎么走导轨底下穿线啊?别扭!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与你完全不一样

这是由于拍摄造成的视差,有可能像你所说那样真的没有接线。如果真的没有接线的话,不能算错误,因为用户有可能作为备用预留。

而最后的三个漏电保护断路器也是有可能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形成视差,所以我才说“如果”两个字,而且有些导(汇)流排是没有绝缘的。具体怎样,只有楼主才知道。

网友P:
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家装的安全隐患太大了吧

网友Q:
漏电断路器应该是没有接负载(估计备用还是其余啥意思,主断路器出线从安装导轨下面穿过这个看的清清楚楚),后面3个没有接电源进线原因没法分析(安装人员应该明白吧),这个导线应该从旁边绕过去而不是探底穿线

网友R:
问题挺多。。。

网友S:
看来大部分师傅都比我眼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