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1):
机器人建立TCP我知道,但是这个工具坐标系姿态是什么意思?一般什么时候要设置?

网友A:
            呃。。。。怎么说呢 ,就是你把最后一个工具端面先预置成和地面平行,
            再选择工具坐标系,

            那么你操纵机器人各个关节做运动时,最后一个端面会始终和地面保持平行。

            另附 :学工业机器人光看书没用 , 实践,实践,实践 。

                  像你提的这个问题,手边有机器人,马上操作,立刻领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库卡用的不多,机器人倒是有,我有空去实践一下!

网友B:
默认工具坐标系就是最后一个轴的法兰中心位置,自定义工具坐标系就是在默认的工具坐标系偏移。在末端加一个焊枪或者喷涂的喷嘴。示教之后的工具坐标系就到焊枪或者喷嘴的末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工具坐标系就是最后一个轴的法兰中心位置,自定义工具坐标系就是在默认的工具坐标系偏移。在末端加一个焊枪或者喷涂的喷嘴。示教之后的工具坐标系就到焊枪或者喷嘴的末端。
谢谢您的讲解,您所说的我能理解,但是工具坐标系姿态是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