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1):
施耐德TM218LDAE40DRPHN模块接了6个TM2DMM16DRTN扩展模块,结果所有的扩展模块ERR灯都闪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RR常亮时处理器错误或者系统错误
ERR闪烁:
X BUS错误
存储卡错误
PLC处于停机或者软件错误
PLC未进行配置,程序丢失,错误,或者不兼容
以上情况都会出现ERR闪烁
这需要你一一排查.

网友B:
ERR是报警,I/O红灯亮程序错误。需要断电,断开IO设备检测,是否有输出,如果是PLC内部问题,可以重新编程,但建议维修或更换PLC。

PWR:是电源的意思。

RUN:是PLC运行指示。

ERR:是应用程序执行指示灯。

STAT:是用户或应用程序的系统位控制;一般很少用。

网友C:
带扩展机架,可能是Xbus总线,电缆或接头松动。

网友D:
两个问题居多吧:1)检查下总线插头是否插紧吧;2)程序里是否对扩展模块进行了正确的配置。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多检查总有结果,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