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质量太差了

楼主(2021-01-11):
630A的开关,半年的新机,开关很少操作,居然烧成这样。质量太差了,怀疑是作坊山寨的

网友A:
触头接触不好
质量问题!

网友B:
这种还是买名牌的好。

网友C:
这是成套电柜的搭配空开吧?应该是个别质量不过关,应该不是整批不过关。这回有理由忽悠采购进高价货回来用了。

网友D:
一相接触不良,开关装配质量问题。

网友E:
并没体现出品牌 拍摄的挺专业面   左弧光痕迹不一定是质量问题 再贵的开关只要有一次带载分合都会这样

网友F:
换些好i的

网友G:
感觉是单相被爆了!不单纯是电器元件质量问题,应该还有使用习惯的问题!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没有灭弧罩吗?

网友I:
这个一看就是触点材质不行!
看这个外形和触点,不是德力西就是正泰,铁定不会偏离这2个品牌

网友J:
看那个触点我还认为是400A的,怀疑这个开关是虚标的,630的开关不会这么苗条吧。120线耳做参照物

网友K:
左边一相肯定是过电流了,你看看上面的铜接头颜色也变了,所以问题不在开关本身.

楼主:
机器安装好才半年,是欧陆控制器的电源空开,关机只关控制电源和总电源开关,这个开关是不会操作的。

网友L:
应该还是过流了才对,是不是半年都没有做点检,导致异常都没有发现,搞个热像仪点检,这个问题一下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