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各位大师,我使用smatr200的plc,主轴转一圈会发一个脉冲信号,如何实现第一脉冲到第二脉冲这两个脉冲区段的时间或距离,来虚拟一个360度。

网友A:
使用中断计算二个脉冲之间的时间
计数nnn个脉冲,精测移动距离后换算出一个脉冲库里。
找机械设计,计算出一个脉冲的距离。

网友B:
定时器加中断就行了。

网友C:
轴上装个编码器,完全可以检测转动了多少度,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