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三菱只搞过0-10V,4-20ma模拟量,现在有个传感器是0-5V反馈信号,三菱没有跟西门子一样0-5V,0-2.5V可选择,怎么编程,求各位指导。

网友A:
你都说搞过0-10V了,现在是0-5V,不是一样的嘛,量程扩大一倍不就好了嘛,反正5-10V区间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选用0-10V对应0-27648,选用0-5V也可以对应0-27648;
三菱只能选用0-10V对应0-4000,0-5V是不是对应0-2000,这样精度是不是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选用0-10V对应0-27648,选用0-5V也可以对应0-27648;
三菱只能选用0-10V对应0-4000,0-5V是不是对应0-2000,这样精度是不是降低了?

精度降低一半

网友C:
以FX2N-4AD为例,你设电压信号输入,-10V~10V对应-2000~2000;
那么0~5V对应0~1000就行了;

网友D:
弄个转换板,将0-5v转成0-10v

网友E:
电压输出的信号可以根据0-10V减半

网友F:
只是对应的数据不一样,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G:
如果是Q64AD的话可以直接改

网友H:
0-10V搞过,0-5V一样的,数值转换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