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报警器

楼主(2021-01-12):
我想做一个开关量的报警,手机接收信号,没有wifi,也不要收费的,
免费应用的设备有哪些?麻烦老师们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A:
没有.
或者, 用有线? 自拍杆那种原理?

网友B:
几米?5米内我有着

网友C:
想的美,不要钱又没网络……

网友D:
有点小尴尬!没wifi,免流量,想得美!

网友E:
5M,如果加一些特殊的模块是可以的

网友B:
5m,买个2-30元的遥控就欧了
手机设置一下,打开蓝牙配对
如果不提用手机,那产品多了去

100m就不玩了

网友F:
1,电子软,硬件过关,APP会搞,NRF24L01.
2,只软不硬搜“无线串口”。2.4G,433M随便。
3,不软不硬,给钱!